日立 500G硬盘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3-01-02):
日立 500G硬盘这是怎么了!!扫描时,规律性红块,是磁头坏,还是盘坏,还是固件坏。

网友(点评):
又马克思了。

网友:
楼主  碰见鬼了 - -~

网友:
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规律啊,要不你用MHDD看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碰撞过的硬盘

网友:
是不是U盘里带的检测工具?前几天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个软件检测下。

网友:
你这红色小方块也太多了吧?

网友:
我没见过这样的硬盘

网友:
很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一直用MHDD的路过。换个软件确定下

网友:
硬盘废了吧  !  准备新的了

网友:
换了吧这么多坏块

网友:
这个硬盘废了

网友:
用mhdd扫下看看

网友:
这还好了,我上次一个同事测硬盘,居然测出有问号,感叹号,当时把我给雷了,

网友:
这个怎么看上去像磁头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不怎么准确,换软件MHDD试试,

网友:
换软件试下  在有硬盘又异响吗

网友:
传说的俄罗斯方块?

网友: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