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usb不能用 求指教

楼主(2013-01-02):
  今收到一旭日150 usb不能用 供电都是正常的 bios也刷了 南桥也换了 系统也重装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测量48MHZ的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48m是什么的时钟??

USB的啊 有些是时钟IC分频之后给南桥的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指教!刚接触这东东只知道有14M,32.768K 25M的现在又知道了一个

网友B:
你查一下USB的两条数据线是不是有断路现象

网友:
是不是usb到南桥的  数据线断了  楼主好好量一下

网友:
USB阻值正常嘛  看看USB是直接通南桥的还是中间有别的件相连的

网友:
是啊,5V ,数据线阻值都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一下USB的两条数据线是不是有断路现象

没有 对地阻值和其他板子都是一样的

网友:
那你还是试着把USB的电容换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