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30A游戏花屏。。。。

楼主(2013-01-02):
上网本,,,集成N270CPU,945GS北桥,SLB8N南桥...
之前加焊过945GS,好了半个月
会不会跟CPU虚焊有关系呢? 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
华硕

网友:
你怀疑CPU的话 你就上假负载 量一下前端总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2楼的搞错了把,集成的CPU也能上假负载?

网友:
UL30超长待机的啊

网友:
集成CPU,,,再次加焊945GS,好了。。

网友:
怎么会和CPU有关系呢,应该是北桥

网友:
再次返修回来了。。。把桥拆下,才发现不是94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