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硬盘分区后变GPT(保护分区)

楼主(2013-01-02):
一台索尼机器 来装系统 1T硬盘 要求分区  用DISKGENIUS分区后 发现硬盘出现这情况  区是分了 但是无法激活活动盘

网友:
你没重新分一下试试吗

网友:
现在好多SONY本自身硬盘来的时候就是GPT格式

在WIN7 PE下使用以下命令
diskpart
list disk
select disk N
conert mbr

网友:
把硬盘擦除了,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低级格式化  试试

网友:
学习了

网友A:
声名出现此类情况 格式化 分区是木有用的  需用3楼的方法 不一定要在WIN7下  XP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 就是这样的 已经解决

解决就好,以前我无意间把自个的硬盘弄成了GPT,全是眼泪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名出现此类情况 格式化 分区是木有用的  需用3楼的方法 不一定要在WIN7下  XP也可以

只要支持diskpart指令即可.

网友:
用1T硬盘的应该是新款机型。GPT分区格式的居多。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用WIN7 的安装盘分区!自动激活A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