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T 电压不够,没有35V,求助。

楼主(2013-01-02):
昨天修了一台方正T400 版号QL6,来的时候没有待机35V,量了RT8206B 主供电19V有,LDO有,ON1 ON2也有,于是换了一个芯片直接好了,装上后今天又回来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于是怀疑是不是换的芯片有问题,在换了一个又有了待机,但是等主板凉了之后又没有待机了,可以排除不是芯片的故障,恰好手里有一样可以待机的料板,量了一圈发现其中BTS1 和BTS2电压跟料板的不一样,其他电压都正常,料板上是10V左右,而我的是5V左右 ,对于这个信号也不太明白,只知道是自举升压,我把BST1 BST2上面的PC133 PC154都换了,还是板子热的时候有10V,一会凉了又回到5V了,PR178 PR170阻值正常,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到BTS 电压的产生呢?求指教,我换两上下管试试,小弟在线等

网友:
好像就是上下管不良啊,换了两对点了好几下也没有问题,板子凉了也是,一会在试试吧

网友:
等待结果  楼主别忘上传

网友:
升压没出来。电压没出来倒是好办。从升压电路的桥接电路,到电源管理。出来了被拉低了就要一个一个点的查了!

网友:
芯片不工作自举5V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A:
PC133或PR170虚焊

网友B:
3 5V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C133或PR170虚焊

看过了,没有虚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电容也有可能

如果在不好的话我会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了,没有虚汗呢

那坏了吧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呵呵,电容换了吗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 希望楼主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