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瞬间有 机子掉电

楼主(2013-01-02):
机子长城T42C   现象1.25A掉电  挑起CPU供电电感 0.75不掉  其它电压全  示波测瞬间测CPU电压有  且两组上下管都有控制信号
测电感2脚有如下波型:两组上下管全换了  后面电容也换了  CPU PWM 的这种保护 是什么个思路 可有前辈指教?

网友:
你没每格电压调的是多少?  波形上看感觉是过压保护

网友:
换cpu  pwm芯片试试

网友A:
挑起电感不掉电;说明可能是后级短路或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也可能是CPU的问题。可以先代换CPU;再查其他两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起电感不掉电;说明可能是后级短路或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也可能是CPU的问题。可以先代换CPU;再查其他两项, ...

用示波器 有没有具体测试方法 欠压 还是过压  及反馈电路如何测

网友:
看看PG信号吧,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