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A760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3-01-02):
17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电源板上测量哪里都是好的。空载输出12V正常,5V只有3V,带载5V完全没有,12V只有6V被拉低。
TL431、PC817光耦、UC3842电源管理芯片、50V47UF电容。通通换了。电阻查了好几遍都是好的。开光管也正常。把这些个都换了还一样。纠结中。。。。。。。。。。。。。。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哈哈,把12V送到高压板的跳线断开有惊喜

网友:
把两个4606换了,电压立马就出来了~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