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3-01-02):
一台电脑,硬盘前面有个坏块,已经把它分出去空闲了,现在是冷机的时候开机,主机正常,有进系统的开机音乐,能正常关机,但是显示器显示无信号,键盘CTRL+U+U关机后再开,正常显示了,以前也出过这个问题,后面扫了是硬盘有坏块(用ERASE无法擦出),分出去后,用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这个情况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会是硬盘引起的吗,还是显卡?

此机的主板是双敏独立大板,双敏显卡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你把坏道分出去有没有隐藏起来??

网友:
直接换啊.何必搞着个

网友:
硬盘现在没几个钱 对数据的考虑 还是换吧

网友:
但是不管 怎么说    你这个问题还是值得习得啊?

网友A:
换啥,都没有确定是哪出的问题,等下换了硬盘还有问题呢,全部是我店里出货,都还在保的。主要是顾客要挂游戏的,又不好用来测试,早上开了一次机是那样,重启后都正常了,没法换东西试呀。

网友:
应该直接换一个硬盘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啥,都没有确定是哪出的问题,等下换了硬盘还有问题呢,全部是我店里出货,都还在保的。主要是顾客要 ...

先换个好的硬盘试下不就知道啦,不用替代法只有猜咯

网友:
我不懂···都进系统了不显示管硬盘什么事?坏道会造成蓝屏,死机,卡机等等问题···还没有听说过会造成不显示

网友:
直接用MHDD修复下试试,或者干脆直接屏蔽掉。

网友:
应该是主板VGA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
VGa有问题吧

网友:
学学习习学学习习

网友:
还是检测一下显卡吧,楼上TX的建议不错,直接替换法排除。

网友:
对啊,替换不行就找找显卡问题来的好

网友:
硬盘问题请向罗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