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2z的修得头都大了,还没修好。

楼主(2013-01-02):
笔记本acer 7432z。客户拿来说是装不上系统。装系统好办,插u 入pe 到ghost几分钟而已,心想50快到手了。问题来了,当ghost完后(pe系统关机)抗娘的死机了。死就死了。强关机。重起后过了自检后又死机。再来一招:摘硬盘到台式机装好系统。噢 可以到进条了。心想应该可以了吧正好尿急,方便去了。回了又在门口看了一下人流中的靓女。几分钟过去了,看好了没有。一看**晕了。还在进条呢。换win7也一样。没法跟客户报价400修板,客户同意。接下就拆机检了一天:串论坛。找图。找点位图。下bios。一天过去了:换硬盘。换内存。换cpu刷bios。到最后换南桥,北桥。都没有好。???就ec没搞了

网友:
CPU是不是 NEC那种电容的?我修过的宏基是4736G·是补电容的~你看看是不是那种电容·是的话 补2颗试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NEC电容是很大的那种,4个一体的

网友:
恩~ENC大电容在CPU背部,  你补下电容 应该就行了~~

网友:
恩  这个问题不错  挺好的    、、、  希望能早日修好  、 然后分享一下成果啊 、、

网友A:
楼主 应该在试吧~ !坐等结果!

网友:
等待楼主胜利的消息、、、

网友B:
风落那个哥们说的对  换NEC要么补上四个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应该在试吧~ !坐等结果!

不好意思 慢了一点  我刚加了两个电容ne gj8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落那个哥们说的对  换NEC要么补上四个大电容

等一下再加两个 要加到4个 看看

网友:
看来是有点复杂了  要仔细查查了

网友C:
如果是大电容,NEC的,直接拆了换成4个330的

网友:
这机器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换了电容会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大电容,NEC的,直接拆了换成4个330的

换了4个330的就是没有拆大的nec电容 等下拆掉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4个330的就是没有拆大的nec电容 等下拆掉试下

你直接参考 宏基4736的NEC大电容来解决,论坛搜一下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一个加两个330的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NEC电容问题吧。?拆掉换4个330的吧。

网友:
最好是换6个上去,要么就是EC的问题,以前有到过CQ40滚动条进不去的,最后换了EC解决的,如果楼主的板子是仁宝的,那应该是KBC926QF,有EC的话先换个EC,那个电容没那么好搞的

网友E:
LZ  看看大电容

网友:
拆了nec 大电容  用了8个330电容代替 还是不行   ec是wpce773la0
dg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看看大电容

拆了 “强”拆的

网友F:
不过你那机器或许不是CPU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不是说做了好多地方吗?是不是 把问题扩大话了?我觉得最初故障应该就是补电容了!你查查你之前动过的地方 看看 哪有不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参考 宏基4736的NEC大电容来解决,论坛搜一下

参考了 宏基4736的NEC大电容来解决   还是没有好
做了以下动作: 加4个330电容 不行 再加2个 不行 拆掉nec大电容 不行 再加2个,晕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做了好多地方吗?是不是 把问题扩大话了?我觉得最初故障应该就是补电容了!你查查你之前动过的地 ...

没错,但是故障都没有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过你那机器或许不是CPU滤波电容的问题

哦,你的做法给我的感觉就是美观大方 合理  。实在想不到法修了。

网友:
我都是拆掉加三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能感到你那头大的感觉,因为我几天 修了2台这样问题的机器了。还好修好了。像你这种全部杀光了还不行····那你就要往 外设 多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