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02):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1992738/QQ/WinTemp/RichOle/{`UTN%PG]A~CRB%6K6S8JQ0.jpg 量5V 1.8V都正常 但是就是没有输出的1.2V,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这个芯坏了??

网友:
8脚EN开启到没?

网友:
你说的  都是些神马 ?   你就这么问   谁能知道啊 ?   图也没有 什么芯片也不说

网友:
2脚的电阻有没有掉。
输出有没有短路。。。
芯片有没有坏

网友:
按照饼哥的,肯定可以搞定。

网友:
搞定了,是这个U6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