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6L联机打印没反应

楼主(2013-01-02):
一台惠普6L打印机以驱动完事 了,本机打印测试页没问题,联机打印,打印机没反应,联机测试页也没反应,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根打印机数据线

网友:
我的L6故障你楼主的一样,检查数据线没有问题,怎么判断接口板的问题呀?

网友:
这个只能代换排除法

网友:
确定数据线没问题,那就是接口板故障了,接口芯片烧了

网友(2013-02-07):
换台电脑试试,先确定电脑接口没问题。

网友:
他那个是专用数据线 一般的还不行的 那个驱动有个注册的

网友:
已经解决,原来是连接电脑一端,有个针给顶进去了,用钳子拉出来,就没事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