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悲剧了,。。。。。。。。。。。。。。

楼主(2013-01-02):
来 一显示器,翰仕奇hw191a经测一个灯管不亮,客户是网吧的老价位100大洋,约定下午来取。   于是拆屏。。。。。。。你懂得,。。。。。。。。。。。汗汗。。。。。。。。。。。汗,我去拆了半个多小时屏没拆下来。xxx    hanshiqi....无语了,屏下面没双面胶就是框太紧了。现在不敢做了,没注意了。几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各位大大们遇到过吗??????????????????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把修屏的风险性跟客户说清楚,如果客户同意承担无法修复的风险,才可以放心的去修,主要是心要细,愿主保佑你.....阿门

网友:
刀片 伸不里去么 ?     用风枪 低温 高速  吹一下试试

网友:
买个吸屏的然后轻轻的拿下来,不要用刀片很容易碎,最好报个风险

网友:
拆屏换灯管是有,风险的,我的做法是,4灯就换成2灯的,2灯就换1灯的

网友:
我也拆到过这机,大胆点二对角再过去点的地方用刀片用力翘几下就下了,

网友:
遇到过,关键还是力度和手法,我换了上百个灯管没一个坏屏的!

网友:
4灯管3个正常能亮,还是改双灯高压板吧。这样也保险一些,掏洞免了吧

网友:
这个很简单,找个薄塑料片划开

网友:
用风筒啊,慢慢吹热了,很好拿的

网友:
楼上说的好4就换了高压板改双就是了,2改1小弟我改不出,者亮度太明显了吧~!
给你说说吧~!我就是想办法把两边的灯管的洞给搞通,灯管的线直接从屏上面飞,灯管用热缩管包住,注意洞口贴高温胶布,以防打火。
意思就是只要稍微敲开第一层的铁架子就可以打洞了,有铁片挡住的地方用钳子剪一点就是了很柔的,呵呵。

网友A:
请教一下,换灯管都是注意那些,焊线是怎么连的是直着的还是歪着焊的啊,我焊的灯管都受挤压,热缩管一凉就变硬了装的时候灯管会断,你们怎么换的啊,有的能不能上个图,谢谢啦

网友:
碰见这种最好别用风枪去吹或者是自己尝试拿刀片去割,最无风险的方法就是把外面的铁壳拿下来在把灯管口两边的塑料挡板剪掉然后把灯管抽出来换~方法不是死的,掌握好原理灵活的去做事,就比如等关坏,拆屏的最终目的也是把灯管取出来换上,既然屏板拿不下来我们就通过其他方法把灯管取出来换上去~

网友:
说用风枪吹的全是误人子弟的,等你用风枪把屏拿下来等你换上灯管装好屏你会发现屏多了几条竖线或者是某一部分屏不显或者是花屏~其身体会好几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换灯管都是注意那些,焊线是怎么连的是直着的还是歪着焊的啊,我焊的灯管都受挤压,热缩管一凉就 ...

我都是竖着,缩管硬了等要装的时候在烫一下装进去,有的孔比较细套缩管不好装就不套缩管,等装好了在封口处打点胶棒~

网友:
这个好办    把屏反过来    直接连黑色边框一起拿下来就可以了     很容易的

网友:
我上个月刚弄坏了一个屏,现在都是4灯的改个2灯高压板。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一点一点的翘了,用两个刀片,一个翘起来,一个支撑,慢慢的赶……

网友:
楼主没有把屏拆坏,其实不算是杯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竖着,缩管硬了等要装的时候在烫一下装进去,有的孔比较细套缩管不好装就不套缩管,等装好了在封口 ...

我换的灯管里面老响抗不了多久是怎么回事啊,线都焊的很牢,我是直着焊的,焊好再把它弄歪着的要不热缩管变硬之后装外面的壳子容易把灯管弄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