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S

楼主(2013-01-02):
   有台IBM X61S 的本本  开机亮下就掉电,反复重启掉电。把掉键盘一切正常,找来旧键盘《好的》,插上一看好了!开机之后再插原来的键盘,按键都是好的,能用意两分钟掉电了。发现键盘的排线后面有两个螺丝,拆下一看,键盘跟排线可以分离。心想是不是排线的问题,把好的键盘排线拆下郁闷了,两个键盘都不能用了,哭的来。反复拆装几十次 无果。请高手指点下     是不是拍线不能拆的啊。。。哭来,,,求助中-------

网友:
呵呵   笔记本的排线 那么脆弱   不好拆的   本来换个键盘能好的 呵呵 这样一来就是又搭了一个、
但是 你学到经验了啊   呵呵

网友:
可是排线没断啊,我还很小心的!

网友:
哈哈找到原因了。原来键盘上有两成很薄很薄的膜,要把排线放在中间,放上面下面都是错的。看来下修任何东西都要细心细心再细心,看准了再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不过下次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