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进入保护了,2013头一个难题呀

楼主(2013-01-02):
机型:三星上网本(貌似山寨)

板号:
故障:开机电流至0.13A,不动,测量,3V,5V,1.05V,1.8V都出来了,CPU供电未出来。
检测:CPU供电芯片:max8796,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双N沟道MOS管的下管G极5V,进入了放电输出模式。
打波如下图:
下管G极波形(下图)

上管G极波形(下图)

上管S极波形(下图)

CPU都被我拆下,还是一样。
查无此板图,供电芯片图如下。

CSN,CSP脚直连电感前后,FB脚与vcore电感之间有一电阻1K.未发现异常.
max8796换过新IC,MOS管原值代换过,330电容换过。CPU拆过。故障一样。
现在很头大,
另外打了个1.05V供电的上管G极波形做对比,如下
-----------------------------------------------------------------------
下面的图怎么删不了?

补充内容 (2013-1-4 12:09):
最后是换了电感就好了。1R8的电感。

网友:
楼主,那个pwm电路的波形不应该是方波吗?怎么是竖线啊
还有你是怎么判断它是个山寨货的呢?

网友A:
你看下VS 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示波器的时间调的是10uS,显示的是竖线,调小一点就看到方波了。此板板号:BA41-01123A查是三星的板,可外壳很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VS 电压出来了没

哪个VS电压?

网友B:
看看BST电压和波形。还有PC50电容。

网友C:
查下DPRSLPVR  DPRSTP#和过温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BST电压和波形。还有PC50电容。

bst电压=5V,bst上的波形与我上面最后一个波形图差不多,bst有15V以上的瞬间电压。

网友D:
我再补一个bst脚上的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DPRSLPVR  DPRSTP#和过温保护

DPRSLPVR=0V  DPRSTP#=1.05V 测量值正常
THRM=5V   VRHOT#=0.45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再补一个bst脚上的波吧。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可否告下?是不是利利普的?

网友F:
你打一下输出滤波电容上面的波形,看看什么原因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可否告下?是不是利利普的?

就是利利普,开自动老是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打一下输出滤波电容上面的波形,看看什么原因保护了

电容上的波形:设置500mV/格,50nS
这个怎么判断呀?

网友:
唉,有波波都搞不定。

网友G:
雨夜天空 发表于 2013-1-3 09:33电容上的波形:设置500mV/格,50nS这个怎么判断呀?

你电容也搞了,看波形电压仍然不稳,只有电感了!

网友:
三星的这款上网本不好修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电容也搞了,看波形电压仍然不稳,只有电感了!

电感老早就加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老早就加焊过。

换电感了呀

网友:
谢谢,换了电感就好了。难道电量感不行了?电感加焊后也没有虚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