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18 进水不认网卡 求助

楼主(2013-01-02):
芯片供电我都测了都正常的 10脚perst#有3v的电压晶振有1.3到1.5的压差    u65的 5678脚都是3v  不知道正常不   接下来 不知道该查那里了  南桥我之前修的时候取下来过两次

网友:
有没有换个南桥 试试

网友A:
网卡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查,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只不过你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查,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只不过你没查到

网卡的供电我都测了  正常  网卡的10脚复位也有  我本打算换南桥的 后来重新直球就好了  可能是之前桥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