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c82-wt开机背光三秒灭,画面全黑

楼主(2013-01-02):
高压保护,但开机瞬间应该有正常的画面,画面却是有背光的全黑现象。
用原驱动板点了个奇美19屏画面显示正常。于是决定先由易到难修高压保护,高压供电电容上测19.2v,高压ic型号ta9687gn  11pin 5.2v 16pin 2.75v 3pin 5.2v 13pin 3.3 15pin 2.6  开机瞬间 3pin ct 有跳变和锯齿波形 8和9pin有2.5v输出,两个4620复合管也用4606代换了,故障依旧,遍测高压部分元件没有异常的,高压线圈用欧姆档测477欧,两个灯管小线圈测110欧,这个有点可疑,因为我测了个17的一体板上灯管线圈才28欧,但想想是不是这个21.5的屏有差别呀,测了半天没有头绪,于是将1pin短接地去保护后,开机背光不在掉电,但高压线圈发出高频噪声,不久两个4606就挂了,又将原来的4620两个管换上,去保护除了有噪声外有时还会掉电,接屏线后就和没去保护一样掉,不管了,准备改高压,先把高压放一放搞屏。屏为中华claa215fa_01,用可调为原驱动板加个5v接上vga线,灯管另外找了个12v供电,测屏供电vcc 5v 主芯片型号nt71679ft_00024 副芯片1177, 数据差分线对上有1.28v无波形,vgh 27.9v vgl -7 vdda 12.9 vddg_flk和clkv1上测到68kh2的矩形波,还是全黑的画面,不接屏在数据差分线对上能打到视频波,还没遇上过黑屏现象屏坏的,于是不死心又用乐华nta91b通用驱动刷了一个点中华屏的程序上去故障依旧,不同的是用原驱动板时在sth_b1这个debug点上打不到波也无电压,但用乐华能打到波形。这样的屏没遇上过还有救吗?
       还有纠正坛友们一个认识误区,其实版主并不一定就是技术上的高人,当然很可能我认识上有偏颇,我就不是技术上的高手,版主是有充裕时间为论坛管理版块,为大家服务的,哈哈。反正是想通了不会的就发求助。
最后,奉上我的图纸和乐华nta91b点屏程序。

网友:
图纸和板号不符可做参考

网友:
我有一台方正22寸的,也是黑屏,改板还是黑屏,不死心买了个原装驱动板,还是一样,死心了。多花了一块板的钱,

网友(点评):
兄弟有没有试更换屏芯片,听说换新的不能用,换拆机的行。

网友:
问题很难,坐等高手

网友:
有的屏没供电是不透光的   楼主首先改块高压板试下  或者点一下灯管 看是什么问题    至于电源供电我也不用说了  都懂

网友(点评):
你说的常黑屏很少见,这个用通用高压点过。

网友:
那个没去换,好像那芯片里有程序,

网友:
这样不死心,那怎样才死心?

网友:
灯亮屏亮不显示,把屏线擦一擦就好了~

网友:
此故障最终判定屏坏

网友:
屏线上有没有转接线呢?我昨天也修到一个DELL 600M的本本,屏线是转接的。转接头上的IC坏了!

网友:
大哥,你这也太坑人了吧,我想着下载了图纸帮你看看,真没想到就一页啊,还只有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