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 开机不显示 电流1.5左右掉1.11 可以判显卡问题吗?

楼主(2013-01-02):
联想y510 开机不显示 电流1.5左右掉1.11左右 可以判显卡问题吗?换内存现象依旧,测各路电压正常 独立显卡G84-600-A2

网友:
是显卡,这个板显卡都是通病了, 不过显卡有胶不好取

网友:
嗯通病显卡板不过这机子华硕代工的问题特别多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另外电流掉下来的时候看看大小写灯是否能够点亮?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吧  只能说说显卡可能性大点   楼主先测测关键信号吧

网友:
你连接外接试试吧,应该花屏吧,是显卡的事,加焊时注意,高温区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
显卡问题概率很大

网友:
看这个电流应该是显卡的事

网友:
这种电流做了显卡不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大小写灯能够点亮和熄灭 说明主板基本都运行起来了,剩下的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已经修复 换了显卡

网友:
多谢各位的鼎力帮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