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求救各位高手进来了

楼主(2013-01-02):
客户送来时能跑到1.12, 拆机看是独立显卡 心想是 显卡问题 于是就做了显卡   上机一看还是1.12,   然后我就用手 压了下南桥    亮机了        于是我就去BGA 做了南桥 上机一看 电流0.16  不动了  求救啊  貌似是不过CPU 。

网友:
么做好南桥

网友:
{:soso__12834651940926987428_3:}

网友:
重做南桥吧 兄弟

网友:
那是弄出新问题出来了吧?

网友:
还是要重值下了

网友:
南桥没做好,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
待机0.16 ,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电压没出吧。按修电压时序走一遍,确定问题再动手

网友:
0.16 貌似3v 5v 短路吧,南桥挂的可能行很大

网友:
   电流上去了    原来是BIOS电池的事  插上BIOS电池就0.16  不插1.12-1.2  一直跳变求救

网友:
谢谢各位解答,客户换板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