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G2000WD显示器检测不到信号

楼主(2013-01-02):
高压板,灯管都好的,LCD的,个人感觉驱动板坏掉了,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修驱动板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
大神们速度呀

网友:
先软后硬嘛,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先量一下VGA线路是不是正常然后在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