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1-02):
接到台戴尔N4030开机掉电。待机电压正常、跳到0.5A就掉了。然后就反复重启。瞬间量的各项电压都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该从哪开始下手。
掉电
戴尔

网友:
查下SUS ON MAIN ON后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我是新手。这些信号什么的不太明白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头疼的笔记本。现在除了没做北桥了

网友:
e遇到个跟你一样的问题
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