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08 不认有线 无线网卡

楼主(2013-01-02):
有台三星RV408笔记本 有线 无线网卡都不认 拆掉无线网卡也不认本地网卡 本地网卡芯片换了换是不认,换了无线网卡也不认,,BIOS也从官网下载更新了 ,还是一样。求大师指点下

网友:
你进PE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的南桥坏了

网友:
换南桥吧,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有时恢复一下bios默认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