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3-01-02):
hp nx6120 开始的故障是:卡到logo界面 不往下走了
维修:1.网卡加焊 =卡logo界面过来
           2.出现163报错 应该是时间错误163-Time  Date Not set  163时间未设定日期(F10)但是进入bios后 没有找的更改选项
          3.然后出现

4.回车后出现

5.硬盘接口焊了,南桥换了   硬盘也换了 (换了硬盘后是出现一个光标闪动)

求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刷BIOS 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提示跟你完全一样,是硬盘转接接口接触不良,氧化,有铜绿,砂纸磨过后顺利进入系统

网友:
会不会系统没有安装好来着

网友:
系统重新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引导文件丢失了

网友:
不是系统 问题  我重新换的硬盘  做了系统
怎么改系统时间  163这个错误

网友:
老机器不好搞;接了一台换硬盘的;使用各种方法都做不进系统

网友:
你把硬盘拿到别的主机上作系统看看

网友A:
BIOS 问题, 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问题, 刷吧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bios程序  发一个

hp nx6120 Rom.bin

网友A:
硬盘没有系统,晕死,重装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进BIOS看下有没有认到硬盘,看样子是 系统没有做好

网友:
多换几个硬盘装系统试试

网友(点评):
我换的硬盘和客户的硬盘都 在台式机上进系统了 主引导都重新写了

网友B:
是不是硬盘分区格式化不正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没有系统,晕死,重装一个就可以了

我都说了 硬盘换过  重新做过系统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硬盘分区格式化不正确啊

我硬盘换了一个  重新分了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看下有没有认到硬盘,看样子是 系统没有做好

bios里 没认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