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主板上下管短路,求代换型号

楼主(2013-01-02):
联想B460开始是大电流,机器没有反应。经查发现CPU供电上下管短路(就是铁壳的MOS管)。求代换的型号。

刚才找了两个管子(P43+P36,8脚对管),拆了330电容。开机电流一下子到1.67,管子有冒烟了。查管子P43有击穿。拆了坏了的P43,量CPU电阻28欧姆左右。求解~~是否为代换的管子功率小还是CPU挂了?

网友:
图纸上没有吗?

网友:
可以买到的 铁壳三极管

网友:
用普通cpu供电管飞线改装

网友:
暂时都是改两个管子上去用

网友:
一般的上下管都可以替代。

网友A:
看图纸,看沟道,飞线连 俩管没必要订货

网友:
刚才找了两个管子(P43+P36,8脚对管),拆了330电容。开机电流一下子到1.67,管子有冒烟了。查管子P43有击穿。拆了坏了的P43,量CPU电阻28欧姆左右。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看沟道,飞线连 俩管没必要订货

那位兄弟有CPU供电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兄弟有CPU供电图纸啊~~~~~~~~~~

自己搜索,别一上来就问,自己动手

网友:
铁壳的MOS管不好焊哦。脚位在里面的,焊不好就烧,楼主没焊好啊

网友:
我手头也正在修这么一个本子,一个月前我给改了一个管,现在是返修,还是大电流,我现在正准备全给改了呢,我的QQ:645558099,咱俩一块讨论下,谁有结果互相告诉一声,你想买这个管我知道哪有卖的。

网友:
哪里有卖的?

网友:
楼主查一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