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SLI主板掉件

楼主(2013-01-02):
主板零件被拆掉,能点亮,亮机后USB报错然后就断电了。。是二修机,主板USB相关的一些配件被拆掉了。。大家谁有这种板子帮忙看下。。。

网友:
自己顶下 小弟新手 求大神帮忙

网友:
华硕很多板都是USB报错的,要么供电不够,要么南桥挂了,修得比较头疼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老是关机
有时候时间长  有时候时间短    越来越短!是怎么回事?????M2N68--AM  SE

网友:
应该是排阻吧

网友:
排阻+保险+三极管

网友:
随便找个华硕的大板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测USB数据阻值,那几个点的对地的阻值,自己菜都可以猜得出来。

网友:
是不是报错 15,秒啊

网友:
芯脉哪个小弟? 秋生还在不在?

网友:
昨天刚帮同行修了一这个板。

网友:
那请问下电阻的阻值多大啊!

网友:
不修了.让客户换新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秋生还在。。秋生问你是哪位?。。

对着他说   要原话       你妹  猜不出哥是谁?  好好想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着他说   要原话       你妹  猜不出哥是谁?  好好想想

祥汇 幽幽? 波哥? 亮子?

网友:
直接换新板吧,这故障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祥汇 幽幽? 波哥? 亮子?

你妹  这样猜 !   波波

网友:
15秒啊 15秒   按上原件都是一样的故障   换桥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