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G7大小写灯闪不过内存

楼主(2013-01-02):
这是新机,AMD的 来是大小写灯闪不停 换内存没有。拆机上CPU 和不上U 都是0.5A的电流,很明显没有过CPU 没有U换,还有上CPU有几个电压没有出来。1.5SUS +VDDNB_CORE 不上有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怪事。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点思路,
发个图纸和BIOS

网友:
1.5SUS ,这个没有,先把它修出来

网友(点评):
不装CPU就有

网友:
我发现问题,一装CPU 1.5SUS短路为0.02阻值 供电不出来,不装阻值为177 供电正常

网友:
有没有换个u试一下

网友:
强烈建议LZ 换U,   AMD的哦

网友:
先换CPUU试下.

网友(点评):
这么贵的U 有几家做维修的有,

网友:
AMD的机器,还是先换个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