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进系统黑屏问题

楼主(2013-01-02):
朋友拿台联想Y460机器开机黑屏,硬盘指示灯闪烁读盘正常,拆开机器外接发现开机花屏,有时候不开机,看了下显卡是ATI 的坏的可能性不大,测试了各电压都正常,于是加焊了显卡,倒是可以开机了,进系统快到桌面的时候卡住了,但机器没有死机,鼠标可以动,怀疑系统问题装了下系统,然后就出现开机快要显示桌面的时候就黑屏了,外接也是一样的,因为机器是双显卡的,不知道是独显坏了还是因为驱动的问题,请遇到过这个问题的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ATI的显卡也有坏的,虽然坏的少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问题。我就遇到过ATI显卡没显示的,外接可以显示。你做下显卡吧。

网友:
显卡我加焊过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独显坏了
高手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 进BIOS 是好的,进系统黑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坐等高手,换过显卡,刷过BIOS 一打显卡驱动就黑屏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的问题是暗屏 不是黑屏  把快关条拆下来就好了 你也把开关条拆了试试  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外接有没?查下电路图

网友:
换了显卡

网友:
植珠试试吧,很多时候直接加焊修不好

网友:
刚开始开机花屏,加焊下不花屏了,那楼主为什么不重新做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