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傲森 pk-100I低音基本不响能修吗?

楼主(2013-01-02):
傲森 pk-100I低音基本不响能修吗?纸盆喇叭无问题,低音部分只发出噗噗很低的声音。
问题

网友:
重点看看低音功放ic.....找个换上。低音炮一般都是2030的ic..音响相对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看一下电位器是否良好,滤波电容容量是否减小

网友:
芯片坏掉了
没得换
寄回代理商那了

网友(2013-02-02):
可以用LM1875代换,找个旧音响一般都有

网友:
音响比较简单,自己换吧,邮寄很麻烦。

网友:
很简单的故障。

网友:
音箱可以修的,只要有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