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怪问题

楼主(2013-01-02):
情况是这样的 插上光驱开机 可以认到光驱 但是认不到网卡 如果开机不插光驱 进系统后就可以认到网卡 这情况该怎么解决啊 求救中…………
DELL

网友:
rqk换个光区试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5V供电的电路看看吧?

网友:
有没有什么BIOS需要设置之类的啊

网友:
数据,供电

网友:
把光驱正面朝上对着自己数,然后把第2脚和第3脚用锡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