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945GZT-LM

楼主(2013-01-02):
   今天修了一块Lenovo  945GZT-LM  有复位但不跑码,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结果刷了后还是不行,CPU座也按了,串口芯片也取了,桥也试过了,就是不跑码...后来在反面看了一下,断了两根数据线,接上以后还是老样子(有复位,不跑码)...现在实在没招了.....响个位同学老师交流一下???????????急!!!!!!!!!!

网友:
看下CPU有没有复位 。没复位干南桥。

网友: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你用打下CPU到北桥之间的线,缺一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上面显示有复位

诊断卡上有复位是南桥发出的PCI复位,还有PLTRST#发给北桥,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后才会发出CPU复位,然后才会跑码。南桥到北桥,北桥到CPU之间有断线也不会跑码,最后拿假负载打下值。

网友D:
如果你按楼主所说正常的话 就只有刷BIOS   换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打下CPU到北桥之间的线,缺一不可

   打了  阻值都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上有复位是南桥发出的PCI复位,还有PLTRST#发给北桥,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后才会发出CPU复位,然后才 ...

  加上假负载之后CPU就没供电了   根本没法打值     上CPU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按楼主所说正常的话 就只有刷BIOS   换IO了

   BIOS也刷过了   IO也换过了    "涛声依旧“  啊

网友E:
把BIOS还原,IO还原,问题还是CPU到北桥数据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BIOS还原,IO还原,问题还是CPU到北桥数据线问题

    CPU到北桥的总线阻值都差不多 啊

网友:
唉    无解啦

网友:
本人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唉气死我了啊

网友:
哎,修板子最怕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修板子最怕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