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怪异的故障

楼主(2013-01-02):
先上图
驱动板是RTD2533VH和RTD2120L的芯片,屏型号是l150x2m-1
故障现象,早上第一次开机白屏,换显示器显示正常,主机没问题,再换回这台显示器显示也就正常了,在这一天里,无论关机断电源重新开机多少次都不会再白了,但是等到第二天第一次开机还是白屏,反复试验了几天都是这样,请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线不行,或者屏接接口不行,白屏时,屏有开启电压吗

网友:
这情况我遇到过,是转接板接触不良

网友A:
这是让人头疼的翻新货呀~!就是接触的问题,你飞两根屏电压线,正负极试试,主要是接口用电热熔胶固定好。(屏电压最好不要接原来的点,直接跳过三极管接,耗电也就多一点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让人头疼的翻新货呀~!就是接触的问题,你飞两根屏电压线,正负极试试,主要是接口用电热熔胶固定好。( ...

屏电压是正常的啊,我测过,一天就早上第一次开机是白屏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电解电容的问题,这是个规律,当电容预热一下,就正常了,不知道预热这个词恰当吗

网友:
有可能是转接口接触不严实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让人头疼的翻新货呀~!就是接触的问题,你飞两根屏电压线,正负极试试,主要是接口用电热熔胶固定好。( ...

不管有没有飞线就是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