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进水不触发 无1.8v?换过max8632 还一样。

楼主(2013-01-02):
来自: 浙江宁波
r61i 进水不触发 无1.8v?换过max8632 bd4176kvt 还一样。求高手 ?
不触发

网友:
max8632工作条件要发上来让大家参一下,你这样子写根本没办法回答

网友:
进水机 先清洁 再仔细检查有无腐蚀 再按上电时序修把

网友:
估计是你不够仔细,先120°烤干在干吧~!我觉得还是腐蚀的问题,注意水流的方向,不要放过小电容,特别是一边发黑的。

网友:
保护隔离有木有 3sw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