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台E420,分析一下

楼主(2013-01-02):
今天接了台E420,加电不开,开始没头绪,显卡也不敢确定,朋友要借上面的D96280一试,因是朋友,就借了,一会送回来,我就费了好大劲安上,竟然开机了,真摸不着头脑了,让高手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帮助朋友也帮助了自己 两全其美 D96280是啥?

网友:
应该就是D96280坏了,不过你朋友还你的可能不是原来的那个,所以你装上就好了

网友:
95280坏了是不开机吧 怎么怀疑显卡

不过你的那个朋友不错

网友:
估计没有示波器。。。。。工具也很重要。你朋友够哥们。

网友:
E420的通病了 ,D95280损坏,这个机器正常的时候3V还有5V是不会产生的,损坏后或者bios文件损坏后就会产生,请参考下

网友:
哦打错字了,应该是D95280 待机芯片啊

网友:
应该是你朋友原来机器上此芯片是好的,但问题没找出来,用你的上了,就懒的拆了,就把好的还你了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要多遇几次就好了啊,呵呵

网友:
这是此机的通病哟

网友:
这机子的3,5待机本身很容易坏,表现是,3.5V电呀偏低,打MOS管G极的波形峰值小,而且波形希拉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