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无待机TPS51427 条件求助

楼主(2013-01-02):
1脚REF2V
2脚TON5V
3脚VCC5V

4脚ONLDO3.1V
5脚RTC3.2V
6脚VIN19V
7脚LDO19脚VDD32脚REFIN2为5V
14脚EN1和27脚EN2分别为0.2V, 2V (电压偏低)(某帖子测量为5V)

除了EN条件都满足 是否是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EN 是接收脚吧,查查是从哪来的吧。

网友:
3V,5V都没有吗?先量一下各对地值正不正常,正常的话,拉个正常的电压去开启看看。

网友A:
对地正常 没短 这样弄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芯片自己给的

网友B:
没有图纸吗?图纸应该可以看到哪来的啊。

网友:
EN绝对不对,查来源

网友:
有的EN是  EC发出的

网友:
应该开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正常 没短 这样弄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不会的,只要EN脚的对地值正常,3V,5V输出对地值正常。是给EN脚一个上拉的高电平,不怕烧东西。

网友:
晕死了 BIOS被一修取走了 太坑了 EN没有应该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擦,无语了。

网友:
不论什么问题 反正这个芯片和ISL6237是完全通用的

网友:
BIOS 被取了, 指不定还给你下了什么套呢!

网友:
BIOS取了,肯定有关系了,观察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