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啊 18.5V 6.5A和19V 4.74A 的接口一样 可以用通用吗

楼主(2013-01-02):
HP  本来是18.5V 6.5A  买不到 店家给了一个 19V 4.74A 的接口一样 可以用通用吗   会不会烧机器
有知道的帮忙回复下  在线等待  谢谢啦

网友(点评):
时间一长,电源变形,内部烧毁!

网友:
我也用过,不会烧的,只是电流小点电源会发热。
只要能正常使用就没事。

网友:
参数差不多,不会有事的

网友:
啥CPU啊电流那么大,新配的电流小点,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主板上面的电源接口是一样的么?能通用不 ?

网友:
电压一定没问题。
电流小了点,不知你的本本是什么型号。
如果功耗大的话,可能电源的发热会大些。

网友:
是不是一体机呀,你用4.74A的电流有点小

网友:
可以不会烧 18.5v的电压也不稳定为18.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