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数据线和地址线 。

楼主(2013-01-02):
问下各位大咖,南北桥的数据线及地址线怎样测量啊!不知如何下手 哪位大神帮帮我撒!再次谢过了。

网友:
去掉漆 打阻值呗 就这一种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一直纠结着我,刚开始的比较神秘,但是时间久了,就知道开始从哪里下手了,对于INTEL芯片组的话涉及到你说的,要找数据线的。但是对于北桥来说一般是不动的,找2边,一是CPU座通过假负载查找,二是通过BGA南桥,因为现在处理南桥的话成功率在100%。

网友:
南北桥之间的连接线不好打,除非刮掉漆,intel的板子南北桥叫 HUB LNK总线 , VIA板子 V LINK总线, SIS板子叫 妙渠总线, AMD的南北桥叫超线程总线 ,一般南北桥之间的线有11条到13条之间! 仅供参考
同意楼主:
3.0
fanbenxin888
同意楼主:

网友:
看图纸打阻值,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