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战神版V1.1无复位

楼主(2013-01-02):
上诊断卡,待机灯亮,触发正常上电,发现复位灯常亮,没复位,按照INTEL时序,先查供电,测到总线供电,无输出,G极电压10.6V,D极电压1.2V,拆下场管测量,D-S极正反向二极体值均为26,明显不正常,立即更换
.
通电电压输出为1.19V,正常,上内存,接显示器

一路小跑到7F亮机!

网友A:
牛B的人物存在  为啥不直接 换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B的人物存在  为啥不直接 换IC

我晕,这个是运放控制的电路,G极12V就证明运放已经发出MOS导通电压,而MOS S极没有电压,证明MOS没有产生导通,所以问题出在MOS管本身。

网友:
羡慕你有这样的板子修   我修的咋都是 不上电,上电了,不跑码,跑码了,不过内存,过内存了,卡显卡,过显卡了,点不亮,点亮了,不稳定,稳定了,过几日反修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这个是运放控制的电路,G极12V就证明运放已经发出MOS导通电压,而MOS S极没有电压,证明MOS没有产生 ...

是运放LM324控制的总线场管,D极电压正常,呵呵

网友:
  不错 我们的希望之星

网友C:
兄弟,很不错,进步了不少,不过这张图告诉我了真相,你的焊工要加油

网友(点评):
元芳兄,是你啊!!!我入戏!!!!LZ的帖子适合新手,像你这种老油条打酱油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很不错,进步了不少,不过这张图告诉我了真相,你的焊工要加油

哈哈,这次只是一个意外!

网友:
都是版主级别了,发这简单的贴??来点重口味

严重同意!!!精华贴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很不错,进步了不少,不过这张图告诉我了真相,你的焊工要加油

元芳你焊工很行?什么时候上传图片看看,这样焊就不怕虚,我一般很少补,直接就加锡在焊盘风枪吹,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啊,直接秒杀了还这么谦虚

网友:
楼主这焊功需要提高啊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元芳你焊工很行?什么时候上传图片看看,这样焊就不怕虚,我一般很少补,直接就加锡在焊盘风枪吹,

班长,我没有说很好,起码看到这张图,我的焊工还是比这个差一些

网友:
版主就是牛,秒了

网友:
焊得确实难看,你看旁边的电容都成那样了,不过焊的很扎实.

网友:
DS正反26时,不知故障时多少伏,INTER总线供电正常1.2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