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9800gt点不亮是不是虚焊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一块讯景9800gt开机风扇转但是点不亮,以前出现过花屏。是不是发热虚焊的问题,求解。再问,现在没有风枪焊台,如何加焊

网友:
什么都米有检查,不能那个确定,但是有可能虚焊

网友A:
花屏变黑屏有可能是虚焊导致的,我有一次胡来,把显卡放烤箱烤了,试验下网上流传的烤箱大法,结果,好了PS我是小小白

网友:
楼上 运气不错~~~~~~~~~呵呵

网友:
3楼 你太神奇了  我是听说过烤的 据说成功率很低很低的   有空讲讲过程吧

网友:
没焊台  风枪总有吧! 用风枪吹

网友(2013-02-13):
想问问3楼 烤鸡大法 具体方法 有空试试 最好详细点 谢谢了

网友:
烤箱还不如电吹风吧

网友:
先打值,后电压,然后是BIOS,最后BGA吧

网友:
按道理说。烤箱试呼也可以做到。就是不能换桥。不过火候很不好掌握吧。毕竟班子有薄有厚!!

网友(点评):
可以吹动,不过吹动也没意义了,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变黑屏有可能是虚焊导致的,我有一次胡来,把显卡放烤箱烤了,试验下网上流传的烤箱大法,结果,好了PS ...

烤箱多少温度?烤多久?好了以后你的显卡用了多久?

网友:
用安泰信的大功率风枪也许行

网友:
显卡维修不是让 你来做BGA的  80%的卡不需要BGA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