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用一会黑屏

楼主(2013-01-02):
同行拿来说用十多分钟后黑屏,接通电源一试果真,指示灯正常且常亮,关掉重开又正常显示,于是拆机改高压板,《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开了一会把新加的高压板烧了,不在知道是什么原因?想换灯管又怕麻烦技不如人,求帮助,谢谢

网友:
可能电源板问题,检查12v吧

网友:
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就解决了。比换高压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
灯管被。。用灯管测试仪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再换一条试下吧。把原来电源板上的高压条的供电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条试下吧。把原来电源板上的高压条的供电断开就可以了!

怎么才能断开呢?

网友:
多数情况下应该是12v,你板上连接线的接口应该有标注,可以看一下

网友:
应该 是12V才对 在换一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第一先量一下12V是否升高,比如他板子是22V电压你的高压板最高只能承受16V电压,如果电压正常还烧那就果断换灯管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换一体板的好,再测一下灯管

网友:
一体板不好找,还是先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