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保护了。怎么断开高压部分。

楼主(2013-01-02):
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保护了。怎么断开高压部分。密密麻麻这么多J512 J513 J514.……断那根。还是直接断开12V那根钱。,大侠来点明确的思路。最好能在所有板上都能一眼就区分。

网友:
看来高手都是飘过……我迷惘.

网友:
首先 找到12V  顺藤摸瓜 就行了

网友:
其它线都不要动断开?

网友A:
这图上面是那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上面是那根线?

是不取掉高压部分那两个有12V的电容?

网友:
很简单,顺着高压板12V电容正极跑线,看高压板12V正极和电源板次级的12V电容相连的一个电杆或者线圈或者是保险跳线,去掉就行了~或者直接把高压板12V正极的那条线切断打上胶棒也一样~掌握了原理改的方式也就自由多了~

网友:
断开高压板12V供电就OK了。

网友:
不闲麻烦把线圈也拆了,呵呵。

网友:
顺着12V,去掉保险就好了。

网友:
把去高压得12伏保险去掉就OK了!

网友:
习惯依次断开原板的12V DIM EN,断的彻底!

网友(2017-01-03):
我都是拆掉高压线圈完事。

网友:
直接断12V 就完事了 其他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