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为何无法对台式机硬盘加密?

楼主(2013-01-02):
闲着没事,试一下MHDD的加密,用的MHDD46,在两台台式机试了三块硬盘 ST80G  ST500G  ST2000G,加密时都提示FAIL ,笔记本是WD500G的加密成功.请教一下,是ST的硬盘不支持MHDD加密,还是台式机硬盘不支持MHDD加密了?

网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ST可以加密,台式机硬盘也可以加密,及个别不能加密的盘,固件肯定有问题。

网友:
谢谢罗工!
我提到的三块的硬盘都是好用的呀,两块是正常装在机器上用的.昨天又试了一台机器  AMD C68的板+ST250G  MHDD加密成功,断电重启机器,无法启动了,认硬盘找不到分区,也不出来提示硬盘锁定的那个提示框.我晕,有问题的硬盘都让我赶上了?

网友:
我也试过几个台机的也不能加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