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plus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3-01-02):
三星r23plus 检测不到硬盘,5V供电正常,3.3V供电正常四个数据电容其中两个C233,C234对地阻值56欧,C884,C885对地600欧左右,请教一下前辈是不是南桥坏了.这个机器开机正常显示,能检测到光驱,过PE也正常,就是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楼主

网友:
先换掉2对耦合电容先,在拿掉的其中你测得阻值小的那对,然后在打阻,是GBM的桥吗

网友:
amd SB600的南桥

网友:
电容去掉阻值也是5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