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经典机器华硕K40AB

楼主(2013-01-02):
接到客户送来的华硕K40AB,故障为时触发时不触发,触发后也不亮。接机后直接拆开,板很小,AMD的cpu,触发后不亮看电流估计要么北桥要么显卡问题,有时不触发就要查查了。本着先易后难原则,看也不看换了个南桥晶振,居然好了,以为赚到了,果断给客户报价,同意后再来检查北桥或显卡问题。先热北桥,无果,在热显卡,亮了。上BGA,做完后亮机,装完准备交给客户收钱了,进一遍系统,悲剧来了,进系统蓝屏。以为系统坏了,先进安全模式试了下,可以。找来自己的硬盘换系统试试,进PE有时慢的可伶,卡在那里不动又没死机,换个U盘依旧。换光驱装,直接安装C盘,提示找不到镜像,进光盘PE第一次进去后自动重启了,接着第二次进去成功,GHO装系统,装完后解压到装显卡驱动后黑屏,电脑还在继续运行,难道显卡没做好??感觉可能性不大,换个系统试试,在进PE,结果蓝屏了。果断换条内存,再换回U盘装系统,哈哈,进去了,难道是内存惹的祸??换个系统再GHO,结果依旧转弯显卡驱动黑屏,这次没管它,让它自己装完重启,结果是重启后进系统依旧黑屏,进安全模式正常,在安全模式里把独显卸载了还是一样黑屏,没法了,换个WIN7试试吧,再进PE又开始蓝屏了,无语中。问题看来不在内存。找个CPU换的试试无果。在网上看帖有换显卡故障依旧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
我这儿有个X85开机进系统黑屏不进PE但安全模式可以进系统把显卡屏掉也可以正常 进系统,我想应该是显卡坏了,明天 定个显卡试,你的估计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加点不亮,有正常跳变,U和内存 AMD北桥加焊无果

网友:
我的已经好了,在bios里面把集显关掉就可以了。你的先刷个bios试下,不行做显卡吧

网友:
K40AB开关也爱坏的,遇到2个都是

网友:
显卡吧 考虑下

网友:
换个改良的显卡 是哈

网友:
进桌面就黑黑屏  改下bios里面显卡模式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大部分是BIOS里VGA设置问题,要是不设置的话一般都装WIN7就可以了,可是你的为什么WIN7还那样?郁闷,接着干桥和显卡吧就这两个东西没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