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XP与Vista局域网中共享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不少 Vista 用户局域网上与 Windows XP 用户互访遇到了问题,如Vista中可以在局域网中看见Windows XP用户,但在Windows XP中无法找到Vista等情况,一般是由于没有开启共享服务、启用系统共享、Windows 防火墙阻止等。如果您恰好遇到这个问题,别着急,下面这个小教程手把手教您如何快速解决。
依次打开“我的电脑”-“控制面板”,在“网络和共享中心”对话框中设置“网络发现”和“文件共享”为启用状态,如图所示

同时单击左下角的“Windows 防火墙”,在打开的设置对话框中,选择“允许程序通过Windows 防火墙”,如下图所示:

在打开的“Windows 防火墙设置”对话框中选择“例外”选项卡,钩选“文件和打印机共享”、“核心网络”、“网络发现”。

最后我们还要保证开启了相关的共享服务,这里我们使用Vista增强工具-“ooVista系统必备”的“性能增强”选项卡,选择“服务优化向导”,钩选“这台计算机使用 局域网”:

注:VISTA网络共享文件夹方法 (实例)
设备:D-LINK(DI-504)路由器 为例 ,网线
方法:1.网络--属性--Internet协议版本4 (TCP/IPv4) --属性-- IP 192.168.0.任意(两台电脑不重复就行
)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网关
192.168.0.1
2.网络--属性--Internet协议版本6 (TCP/IPv6) 取消该项 (加速网络搜索
)
3.关闭Windows 防火墙

4.设置共享盘符

5.工作组最好用默认的 WORKGROUP (方便以后有人再加入
)
6.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邻居--登陆 (都选上
)
7.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共享和发现(按需要都选上开启
)

关键: 8.在盘符共享使用权限里 "安全--编辑--添加--Everyone"只有这样设置才能让其他工作组计算机找到你并可以"使用"你电脑里的内容,否则对方能找到你计算机但无法打开你共享的文件夹!!(默认只有Public文件夹可以访问)

9.关闭杀毒软件带的防火墙 只有这样设置才能让其他工作组计算机找到你并可以"使用"你电脑里的内容,否则对方能找到你计算机但无法打开你共享的文件夹

网友:
VISTA系统估计很少人用吧,XP和WIN7可以共享吗?

网友:
同意楼上,VISTA毕竟是微软出的一款失败的系统

网友:
XP和WINDOWS7很容易共享。

网友:
好东西 见识了 V的还没有弄过 都淘汰的产品了

网友:
我也做机房方案的,我首先会关掉局域网共享,这个会降低安全性,对于局域网有潜在的威胁的,用处不大。实在想局域网共享,可以搞局域网聊天或者互传软件,这个是经端口协议转换的,安全一些。

网友A:
楼主不简单啊,连VISTA和XP共享都会,可怜我连VISTA系统都没装过。

网友:
恩,区域网怎么共享啊。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简单啊,连VISTA和XP共享都会,可怜我连VISTA系统都没装过。

VISTA没装过,就找个装下,感觉一下,这个帖子只是讲的一个思路,发出来给大家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