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F级后接独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有套PC3000一直没用也不会用,最近拿出来研究一下。
据说K7的盘跑流程过了AGE 02后可以挂独立电源就可以,具体步骤怎么操作啊?
过了02后直接PCI3000断电,然后取下硬盘直接接到开启的ATX电源就行吗?
还需要加什么指令吗?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本人新手,绝对菜鸟,希望老师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不用做什么操作。
最好是一开始就接外部电源,就不用中途换电源了。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
先接好独立电源F级引导后
T>N2,,22
T>W
CTRL+T后我就马上拔掉COM线和数据线,结果今天挂终端看又开始重新跑02,是不是我COM线拔早了,要稍微跑一会在拔。
我前些天按上面操作成功过一些,忘记是什么时候拔线的了,一会在挂几个盘验证一下,好像我成功的那几个盘都是SATA的。

网友:
楼主好有钱啊 不会用也买这个这一套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
这事得罗工正式给你解决才行

网友:
从人人电脑买的只修了几个盘,自学太浪费时间了,时隔两年又打开安装上,算是业余爱好吧!腰疼不能滑冰了,总比玩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