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88 3V短路维修。写给学习中的人排除短路故障

楼主(2013-01-02):
好几天没写了,事情多,忙不过来,今天返修一块DELL1088主板,广达代工生产,板号VM8 主板故障接电源待机0001,接电源待机正常灯都没亮,打3V,5V阻值,3V短路,阻值为021,5V阻值正常387,翘开3V电感,调好电流电压,3V,1A,摸南桥和EC,都没有明显发烫,再摸下南桥和EC周边的元件,发现一个电容C217发烫,翘掉,3V阻值正常280,找个10U的电容装上去,通电,待机001,待机正常灯亮了几秒灭,正常现象了,触发,电流循坏的跑上去,接屏亮机,此机器待机3V正常后待机正常灯会亮几秒钟,触发后才产生5V电压的,此板修复。下图为短路的电容图

/:)清风陈锋 + 5 适合我新手

网友:
本人也刚修到一个同样的本子,是LDO开启的一个电阻因为进水变得无穷大了

网友:
这类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烧鸡大法,用好了,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我为什么就修不到这种机器。老天不公正。

网友:
短路的机器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米米到手了

网友:
烧鸡大法果然很给力。

网友:
这类短路难度还算可以,恭喜楼主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机器短路烧3。3的时候电流只有0.1左右,什么元件都不热,只能一个一个的拆,最后发现是PC卡芯片问题。

网友:
有台东芝的类似问题,今天还没有修,明天上电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烧鸡经验,楼主运气不错,这类机器也不容易碰到,收了多少米米哦

网友:
很适合新手,简单易懂

网友:
短路的如果每个电容都拆开量很费事,我也经常强行加电,使有病的自己呻吟起来

网友:
不怕死短就怕微短,信号问题是大病啊,上电时序看的很糊涂啊。

网友:
新手问下,3v  1A  3v直接调到3v但是你这电流是用什么来限定的啊,怎么抄作

网友:
看似简单,但实质上是维修的一个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