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开机通病电容,型号是多少的

楼主(2013-01-02):
三星R428不开机通病电容,型号是多少的
谢谢了

网友:
个头差不多大的就行了,实在不想找就拆了也行的。

网友:
型号是多少?不是那么明白  你想说电容在这个方向嘛

网友:
随便上一个电容就行

网友:
位置不好确定啊,没点位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