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反复重启

楼主(2013-01-02):
       今天接到一台HP510上电0.3几反复重启,测量各个电压的都正常,CPU工作条件也正常,换过EC了,但是问题依旧,求各位大侠多给点意见反复重启的问题从何入手啊,看电压是没过CPU,但是工作条件正常啊。

网友:
查下复位信号;复位信号没出来就会产生这种想象!

网友:
时钟复位  查查是否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下复位出来没,好多信号不正常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0.3几?CPU电压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