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机器用1T硬盘反应慢?

楼主(2013-01-02):
硬盘没问题,MHDD扫过。一机器配置X4 631映泰主板 4G内存状况是装系统顺利但是中间用着用着会有卡顿现象,用的DISKGEN分区。另一机器酷睿三代I3 4G GTX650,状况是装系统解压速度超慢,最后WIN7能进系统,但是反应超慢。是不是缺少啥?

网友:
有类似情况的没?

网友:
如果找不出问题所在,换个小容量的硬盘试试!现在的硬盘市场很乱,不敢保证个个都是好的,即使MHDD扫描过没坏道,也不代表这块硬盘其它参数是好的!

网友A:
是什么硬盘?如果是WD的绿盘的话,下载个补丁吧 !

网友(点评):
有这么回事的么?现在硬盘都要打补丁了??

网友:
还是果断换个硬盘试下再确定问题。

网友:
小硬盘试过了 没事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硬盘?如果是WD的绿盘的话,下载个补丁吧 !

什么补丁???

网友:
先换硬盘来确定是硬盘问题还是电脑问题,如果,是硬盘问题的话,就清一下SMART表先。

网友:
硬盘确定换过了 是硬盘问题我百度下咋清SMART表..

网友:
WD Align ,自己下个装。具体问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