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一发贴了,小店也开了一年了,新的一年里祝大家生意都更好。。

楼主(2013-01-02):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海尔T6的笔记本,I3的,故障是开机有时显有时不显。。这下难为死我了,我最怕这种了,,要么就好要么就是坏的嘛,查来查去没了思路来到基地看了下,还真有几个修到这款机的,一样的问题,电流0.7几不显示,有时候又可以,他们都说了同一个电阻那就是PR171,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唉一个哥们不知道是真是假还是搞错了,还上了一个图说PR171在那个画圈的地方,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还以为主板上面标出,去找图纸还是找不到,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测了一下是1M的和图上一样呀没坏,唉没思路了,突然看到CPU后面有一个NEC大电容,以前修过东芝,宏基,等有这个大电容的,所以就想加两个小电容上去试下,没想到加了一个后情况有好转了,10次开机只有一两次不显示了,最后又加上去第二个330的,这下好了,试了一下午到现在还在用这台笔记本发贴子,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了,明天再试一下吧,安全起见嘛,免得让客户跑来跑去的这样也影响口碑嘛

网友(点评):
对,多试试,保险点,

网友A:
新年快乐楼主生意红红火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年快乐楼主生意红红火火

谢谢呀,愿你在新的一年里也同样发财呀呵呵,一起加油

网友:
楼主在那开店呢

网友:
东莞长安,你呢?

网友:
LZ的生意可好啊,东莞开维修店竞争应该十分的强烈吧

网友B:
去掉原来的NEC,装6个330U吧。

网友:
请问楼主这到底是这电溶坏了还是咋的?小弟不理解。。还有我这离东莞近啊,收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原来的NEC,装6个330U吧。

这种电容取下太破坏了呵呵,先加两个试下吧呵呵,以前也宏基笔记本遇到这样的也这样加过两个半年过去了也没返修,所以先试下,毕竟这种电容取的时候太破坏了呵呵,不过每项次破坏的取下也不会把CPU座搞虚这点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