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720显示器为外接电源适配器,通电后指示等亮绿色一闪一闪

楼主(2013-01-03):
此显示器为外接电源适配器,通电后指示等亮绿色一闪一闪。大概没秒钟闪2次,以为电源有原件寻坏,打开机器。无明显故障,把屏线把掉,指示灯显示正常,先亮绿灯,过会亮黄灯,屏线擦上,故障又出来了,绿灯一闪一闪,屏上也没短路点,不知那里出问题,求解!!!!

网友:
驱动板,主控那里的问题

网友:
带不动负载,先用通用版点一下判断下是屏引起的还是驱动板引起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仔细查下再来求救,找开看下  无明显故障,,这就能看出那好那坏?那都可以搞这行了

网友:
有没有换适配器试试